手机信号(wifi信号)如果是电磁波,那为什么不能像黑布遮挡阳光一样被轻易挡住?

楼主(2018-05-14):
手机信号(wifi信号)如果是电磁波,那为什么不能像黑布遮挡阳光一样被轻易挡住?

网友:
手机信号和wifi信号当然都是电磁波!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其波长和频率的关系为

,能量

(c为光速,

为波长,

为频率,h为普朗克常数)。
黑布遮阳光,首先要清楚为什么是黑布?因为照射到这块布上的光子(可见光,波长400-800nm)被吸收了,几乎没有反射或透射,所以看起来是黑色的。对于大部分物体,可见光光子都可以被吸收或者反射,所以阳光很容易被挡住。
wifi信号普遍采用的是802.11协议,以工作频率为2.4GHz为例,它所对应的波长为12.5cm,携带的能量太小无法被物体中的电子吸收,所以可以穿过物体。从波动性方面,这种波在遇到尺寸不大于波长的物体时,还会发生衍射而绕过物体继续传播。
但是,电磁波的传播伴随着一系列交变的电磁场,当它遇到金属等导体时,由于导体中自由电子的制约,电磁波会在金属表面发生反射和折射,而且部分能量会转换成热量而发生明显的衰减。所以,wifi信号的穿墙能力往往不好(墙体中存在钢筋)。

网友:
可以很轻松的用金属物体挡住,比如一个利乐枕的牛奶包装,因为里面夹了铝箔。

网友:
题主想想,为啥布能挡住阳光,而玻璃确不能?
换句话说,为什么对于可见光来说,玻璃是透明的?
上一张地磁波波长的图

电磁波波长不同,穿透能力不同。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链接,能够回答楼主的问题。
电磁波波长与穿透力的关系是什么? - 物理学

网友:
wifi信号的波长要比可见光高的多,其衍射能力更强,而如果是普通的黑布,对其影响并不大

网友:
拿张铝箔就挡得住了

网友:
当然了,黑布之所以可以挡光是因为黑色布匹可以吸收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可见光),对于wifi信号的电磁波而言,使用理想金属导体可以完全反射入射的电磁波,对于导体内的人而言自然观察不到WiFi信号了

网友:
在封闭的环境里,wifi是没有的吧,或者说信号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