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A 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哪个大神有图纸啊

楼主(2018-05-14):
这么新的主板没有图纸啊 无从下手啊 大神们有没有图纸给一个

网友A:
期待大神的无私贡献啊,不然这捡钱的故障就跑了

网友B:
Asus B150M-A 点位图 联系QQ:6010980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 B150M-A 点位图 联系QQ:601098078

兄弟 上传一个下来啊 有需要啊!加QQ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的无私贡献啊,不然这捡钱的故障就跑了

是啊 知道是通病却啃不动。B150的图纸还没有流出来

网友:
应该还是IO的12V检测电阻出问题吧

网友:
华硕老是出这种问题  很烦 也不好修

网友C:
USB报错,像老主板可以把USB跳线接过去,我想研究下,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报错,像老主板可以把USB跳线接过去,我想研究下,在线等

这个主板没有USB跳线的,有图纸就能秒杀

网友:
                        没点位吗

网友:
一般USB接口边上有两个分压阻串联,一边接5V 一过接地,中间的分压点是3.3V ,电压不正常就会报这种错误的,不用点位图,很好找的,

网友(点评):
是的,怎么连这种故障都这么为难。

网友D:
这个提示的意思不应该是  usb端口短路保护嘛。。。你的usb借口是不是断了或者针弯了接道铁皮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示的意思不应该是  usb端口短路保护嘛。。。你的usb借口是不是断了或者针弯了接道铁皮了啊

排出了USB接口坏和短路,所以USB对地阻值也都全部正常

网友:
大多是USB过流信号电压异常,如果搞不到图纸有点不好搞,可以先查一下主板上的822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出了USB接口坏和短路,所以USB对地阻值也都全部正常

那就研究检测电路吧 USB的过流检测电路

网友:
提示的是   USB过流,直接查IO过流分压脚 ,应该好跑线的,

网友:
B150的主板你们都已经搞到了饿       你们真厉害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刷新BIOS,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华硕通病,检查USB_OC 信号,正常3.3V,用点位图查看。

网友:
华硕这个故障,论坛里总是见,实际上还没遇到,学习学习。

网友:
在论坛没找到 到某宝买的 点位图软件我也是买的 不知道你们的打的开不

网友: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跳冒啊 USB OC#电路的问题 需要图纸加我QQ1257845453

网友:
说先刷BISO的都是智障 明明是OC#问题 电压问题刷BIOS。。呵呵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