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分析下开关无电压

楼主(2018-05-14):
D5不出19V电压,刚开始R42电阻坏换了一个100K的上去还是不出电压,图上的管子都是好的,重点查哪个?

网友A:
请问开关会影响19v电压吗?应该査隔离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开关会影响19v电压吗?应该査隔离管吧

此机器开关电压17V到19V左右,正常是17V    你说我要是连保护隔离19V都不会查我还干这行干嘛

网友:
大家看清楚此机器的开关电压在17V到19V左右

网友B:
看什么上拉啊!要不把板号报出来,别人给你分析啊。你这工程师怎么混的,买的别人号吧!

网友:
D6的1脚应该是17V左右 但是D6没有电压

网友C:
仁宝点回路,不出公共 点怎么先查这个了,

网友:
这个你需要把板号发出来,帮你分析下! 51_on典型仁宝电路!

网友D:
19V公共点电压有了没?没有的话,先把它修出来吧。这里不会影响19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9V公共点电压有了没?没有的话,先把它修出来吧。这里不会影响19V的。

3V5V都有,开关键无电压啊,公共点正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V5V都有,开关键无电压啊,公共点正常啊

EC_ON出来了,开关上正常就3.3V
根据你说的3V5V都有了,检查R242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上拉啊!要不把板号报出来,别人给你分析啊。你这工程师怎么混的,买的别人号吧!

说话这样刻薄干嘛啊?板号仁宝的LA-4211P,上拉有电压,工程师是论坛自动加的又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封的,你这样说话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版主怎混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点回路,不出公共 点怎么先查这个了,

3V5V正常开关不出ON/OFFBT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上拉啊!要不把板号报出来,别人给你分析啊。你这工程师怎么混的,买的别人号吧!

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论坛就是技术员交流的地方,我虚心向别人请教有错吗?这样就说我是买来的号?你难道天生下就会电路?月饼在不在过来下评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EC_ON出来了,开关上正常就3.3V
根据你说的3V5V都有了,检查R242上拉.

这个我有两片板子,其中一片是好的,开关电压17V Q24 3脚无电压  1脚17V

网友E:
此机器放了一晚上自愈,闲杂开机键17V正常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机器放了一晚上自愈,闲杂开机键17V正常触发

现在开机键盘电压17V刚才打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两片板子,其中一片是好的,开关电压17V Q24 3脚无电压  1脚17V

这待机触发电路很简单的,仁宝待机供电开启用到EC_ON的,适配器模式下EC_ON就高,51_ON#就为低,开关由3.3V上拉.
待机开启没用到EC_ON的,就可以有两种方案选择开关由3.3V上拉或者51_ON#上拉
EC_ON为低,51_ON#就为高,不为高查所关联的元件.
图中可以拆了D5后量2 3脚电压来判断,常见仁宝开关断线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一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待机触发电路很简单的,仁宝待机供电开启用到EC_ON的,适配器模式下EC_ON就高,51_ON#就为低,开关由3.3V上 ...

分析完美,满分            然后楼主的电脑自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