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无法格式化,SM2258XT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2018-05-14):
2个120G的盘都是突然断电死掉了,一个不识别,一个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开卡 ,重新开卡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硬盘不行吗,在线等怎么解决。。。。

自己用开卡工具弄好一个盘了,另外个找不到合适的颗粒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