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苹果 A1466 820-00165-A 不充电

楼主(2018-05-14):
     苹果A1466 820-00165-A    单用适配器或电池能开机,一起用这黑屏,拆机发现Q7155击穿。更换又马上击穿,U7100   ACOK没有电压。适配器绿灯不亮。但是单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百度说这个机子是没有电池就自动开机的。  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充电芯片的精密检测电路你重点检查下

网友A:
问题在排线上,小板和主板的连接线,看有没有腐蚀,先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排线上,小板和主板的连接线,看有没有腐蚀,先清洗

小板没有问题我都查了。哪个排线我都看了几遍。没有进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