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s上不去,电脑变得巨卡,有没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楼主(2018-05-14):
fps上不去,电脑变得巨卡,有没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电脑

网友:
对对对是硬盘进灰影响了速度,你把硬盘拆开清清灰就好了。(

网友:
硬盘出问题的话,系统应该是一片死寂(变蓝)

网友:
开个监控软件,英语好,懂电脑用MSI ab+rtss
会问这个问题估计就是不好的那类,用游戏加加
看是哪个显卡在跑,频率多少,温度多少,占用多少,顺便看看CPU频率温度占用,内存应该不是问题。
然后再把观察到的情况去百度。想用笔记本玩游戏,就必须要懂点电脑知识。

网友:
黑屏和fps低什么的,这不是应该看看显卡和CPU么,实在是想不出关硬盘什么事

网友A:
fps跟硬盘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系统版本,硬件类型需要确定一下。
建议你去微软社区,而不是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