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硬盘容量500GB大约是什么概念。内存4G。?

楼主(2018-05-14):
惠普电脑硬盘容量500GB大约是什么概念。内存4G。?
电脑
硬盘
电脑硬盘
惠普

网友A:
没啥概念, 非要说大概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的感觉, 想下载蓝光? 只有 500 G啊!!! 想下载个 GTA5 玩玩? 只有 500 G啊!!! 况且内存只有 4G 啊!!!
但是如果只是日常办公使用, 其实这个就够了

网友:
2015年的惠普中低端配置 i5 4G 500G GTX840M
日常使用没问题,游戏不知道
我现在主要用的就是这个配置,而且硬盘已经快坏了,python java编程没问题,cad inventor也能用,就是软件开多了会有卡顿,wps出现过崩溃,word会出现未响应状态,vmware跑hadoop应该是不行的。
所以我还有一台备用的笔记本,i7 8G 1T+128G 1050Ti 跑hadoop用。

网友:
泻药。
现在笔记本的主流配置最低应该是8G内存+1T机械或者是8G内存+128G固态。
先说内存,抛开别的游戏什么的不提,就是现在的QQ,8G内存都让我觉得有点捉襟见肘,更别提4G内存了。想有良好的游戏体验一般都是16G及以上的内存,而日常使用的话个人觉得8G内存已经是底线了。
再说硬盘,如果只是简单的上网需求,500G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存很多数据或者想玩一些游戏,500G同样是不足够的。毕竟现在游戏动辄几十G了,装满500G真的是转眼间的事。
而且根据这两个数据,我斗胆猜测该笔记本其他硬件也都属于低端配置。
综上所述,如果题主只是为了低限度的上网需求,这种笔记本还是可以用的(前提是需要综合价格看性价比),但是如果有别的需求尽量不要买这种笔记本,而且个人觉得就算是为了低限度的上网需求也尽量要避免这种笔记本,因为这种配置用不了多久就要被甩掉了。

网友B:
电子垃圾。
学生用的话还行。毕竟当年都是4G加750G低压U过来的。
用了固态硬盘加8G内存以上的话,以上产品真的是电子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