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运行红警2黑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14):
不少朋友在win10系统上运行红警2出现黑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游戏,今天大番薯小编就给大家分享win10运行红警2黑屏的解决方法,不清楚win10运行红警2黑屏怎么解决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
        方法/步骤:
        1、首先在红警2安装文件里面找到regsetup.exe应用程序并双击打开,如图所示:

        2、安装好了之后,点击ok,如图所示:

        备注:有时会提醒兼容安装或正常安装,一定要选兼容安装。
        3、找到game.exe和ra2.exe,右键game.exe选择属性,切换至兼容性选项卡,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选择xp(sp2或sp3运行),勾选简化颜色,选择“16位(65536)色”,点击确定保存设置。ra2.exe重复上述操作,但要多选“高DPI设置时禁用显示缩放”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如图所示:

        4、接着找到Ra2.ini文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找到[Video],然后将下述内容更换进去:
        VideoBackBuffer=no
        AllowHiResModes=yes
        AllowVRAMSidebar=no
        ScreenWidth=1024
        ScreenHeight=768
        StretchMovies=no
        如图所示:

        5、最后,将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如果你显卡驱动已经是最新版本,则适当的为其降低一点版本。
        备注:一般根据上述方法操作之后都能够正常玩耍红警2,但是如果感觉有点卡的话,在游戏中选择1024x768分辨率,然后退出,再重新进入即可。
        总结:以上便是win10运行红警2黑屏的具体解决方法,希望该教程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上文章来源大番薯,原文链接:http://www.dafanshu.com/upcs/1702.html】

网友:
还是黑屏怎么办

网友:
还是玩不了,哥们

网友:
右键属性,兼容性pack 2运行,16色,管理员启动,ok

网友:
但是只能窗口化运行

网友:
,将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去英伟达官网自行搜索

网友:
把两个exe都添加快捷方式,然后在快捷方式上也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