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671 屡烧

楼主(2018-05-14):
神州的一个笔记本daotws广达的,待机5v芯片nb671,刚拿过来,触发就 能听到滋的一声,突然大电流一下,拆机看,是这个芯片发热,芯片上的字样,AE AE
,测试电感不短路,直接换了一个,开机亮机了,装起来测试,没1分钟就关机不开了,拆开测试,开机瞬间5v只有3.3,以为电容不良,换了330 ,还是不行,查反馈,也没问题,分压电阻阻值正常,然后又换了 一个芯片,又ok,装机测试没一会又烧了,现在又是吱吱的想一下就保护了,换芯片可以,一下就又烧了,明天还要研究,请大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换芯片、换升压、换mos管。
实在找不到就把能换的全换

网友:
待机芯片、升压电容、mos管换掉,开机测试

网友:
把PC157 PR161换掉试试。。。。。。。。。。。。。。。。。。。。。。

网友(点评):
跟我想法一样,换了测试中。。。。。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故障 不行! 换了pr161.pc157用一会还是烧!

网友:
楼主搞定没 我放弃维修直接 买5V模块改了

网友:
检查5V后极电路有没有轻微短路

网友:
5v模块哪里有吗????????????????????????????

网友:
机器通病呀,楼主搞好没?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搞定了,自己研究一下搞定了,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自己研究一下搞定了,自己研究一下

那里的问题?我改了小板用着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