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跑马15掉电重启

楼主(2018-05-14):
技嘉B75-D3V  跑马15掉电重启     查电压都有,感觉象IO检测掉电,查IO  发现VIN2  4.14V   查主板跑线换串联电阻OK   我不想找电阻直接拉了个2V的电压OK

网友A:
没有看到你飞线呀
IO检测电阻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飞线呀
IO检测电阻出问题

我看到了楼上兄弟仔细再看看我相信你能看到的

网友:
同款的检测卡,我的怎么就不能插pci的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飞线呀
IO检测电阻出问题

大哥  “好大”一条呢  仔细看就能看到

网友:
楼上的诊断卡那里买的,来个连接喽

网友:
这个是技嘉的通病了 在B85M-D3V上也是

网友:
那两个电阻要拆掉再飞线是吗?我看图你好像是拆掉了的,

网友:
这得找这飞线的确不好找,哈哈,放大看,银白色的“很大”的一根: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