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投资银行前台、中台、后台的人都用什么系统的电脑?windows还是苹果?

楼主(2018-05-14):
投资银行前台、中台、后台的人都用什么系统的电脑?windows还是苹果?

网友:
Windows系统的电脑就行,即最好不用苹果,当然强行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投行前台 中信中金发的都是thinkpad  华泰thinkpad x1或者xps

网友:
Thinkpad搞一台吧老铁,除了重,没有缺点。国内实习就是写材料,花式写材料,没有word和excel就可以去死了,我在的部门还不怎么用wind,别的部门估计没有wind会很难过的。
题外话:用过Datastream和Bloomberg再也不想用wind。【虽然Bloomberg我只在学校机房用过hhhh

网友:
果断ThinkPadX1,苹果用于商务办公,就是自己作死。

网友:
据我所知,都是用Windows。楼上有人说Mac没有Wind,但我觉得没答到点子上,核心原因是Windows version的excel。
我知道很多投行在很用力地在推行Sharepoint,也算是一个附加的原因吧。

网友:
就目前接触到到的投行前台(包括自己公司和其他券商)、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大多都是windows吧

网友:
根据券商实习经验,很少用苹果的,因为苹果上没有wind……如果在美国就不知道了,应该苹果上会有软件吧。国内的话,我问过boss相同的问题,boss的答复是——thinkpad X系列买一个,他用的是X1.

网友:
都是单位发的…发啥是啥 当然也有土豪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