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LA-B753P 30分钟重启

楼主(2018-05-14):
机型:DELL 外星人 15R
版号:LA-B753P
CPU:4代 I7 板载
故障描述:30分钟重启

      接一台DELL 外星人,故障为30分钟重启,无论是否装硬盘均如此,作过如下处理

1、刷论坛下的各款BIOS无效
2、更换南桥SR17D无效,故障依旧,过程中误更换SR17E亦如此,此款机器装SR17E认不到SSD。

     淘宝找这个板,巨贵,现在没有进一步处理的思路了。不知有谁处理过类似故障没。

     说明 ,30分钟是准时的,重启后也是30分钟,应该与散热无关了

感谢网友本本维修店提供的BIOS,刷写了此BIOS后30分钟重启的故障修复。

网友:
换工厂BIOS试试……………………

网友A:
桥质量问题,继续换桥,换到不掉为止.

网友:
这款桥全新的好像价格也不便宜吧 断开独显 试试集显会不会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质量问题,继续换桥,换到不掉为止.

应该不会吧,中间我拆了一摔烂的联想主板上的SR17E,一样是半小时。SR17D换过两个,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中间我拆了一摔烂的联想主板上的SR17E,一样是半小时。SR17D换过两个,也一样。

上淘宝买QE9A QE99的全新桥来换.换后刷个原厂BIOS

H55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呢。。。。。。。。

认真看帖 人家都说了上不上硬盘都一样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B:
补充一点,进入 BIOS,会出现如下报错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进入 BIOS,会出现如下报错信息

ICC       CPU超频不可用,降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桥质量问题,继续换桥,换到不掉为止.

你这主意出的,一个桥也不便宜,如果换了一块还是同样的问题,那怎么断定还是桥坏了,估计换死他也不会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QE9A QE99的全新桥来换.换后刷个原厂BIOS

请问下 这个桥  好多钱 一个,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主意出的,一个桥也不便宜,如果换了一块还是同样的问题,那怎么断定还是桥坏了,估计换死他也不会好 ...

遇过多例这故障,换到不出现半小时掉为止,并且将半小时掉电的桥上到好机器上试也出现半小时掉电现象.
论坛有几个人这样求助帖,我都回复说继续换桥,而且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 这个桥  好多钱 一个,老板

以前拿50/个,好像近期涨了点,大概50-60之间

网友:
你淘宝能买到BIOS吗?去淘宝买个好了,有时候这个准时掉电就跟BIOS有关,也可肯跟那个戴尔的中间检测有关,是原装的适配器吗

网友:
正确思路来说应该是bios和桥的问题,不过我建议你可以用示波器去测试一下供电芯片,而且我怀疑温控也可能又问题

网友:
我该一个bios给你试试??????????

网友:
论坛没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楼主备份一个,我来改

网友:
这个BIOS我修好过一台,故障是南桥烧了。换的新桥。刷的这个BIOS,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