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8-05-15):
显卡代码跑2A可听到自检的一声短声就是不亮,尝试过加焊过核心和刷过BIOS还是不行,核心和显存供电正常求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我有一片一样的,用pci显卡能检测到故障卡核心、bios,这样的话,是不是时钟、复位都正常?   不知道重植球有没有用?

网友:
你要说明是什么显卡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