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尾插排线上如何焊接尾插

楼主(2018-05-15):
手机尾插排线上如何焊接尾插??大神没有没有教程?那个尾插还封胶。。。要多少温度  风枪吹?要时候用烙铁?
就怕把排线吹坏了

网友A:
用风枪焊呀,不同的风枪温度也不一样,排线没你相像那样脆弱,吹不坏的。

网友:
我只知道PCB上风扇温度不要不要超过320度,会起泡,发黄,风速自己掌握,多练习一下,找一些报废板子多练习

网友:
还有,焊锡融化温度250左右,多吹几分钟,风枪传热比烙铁难太多太多,还是那句话,多练习,不要心急

网友B:
这个帖子论坛怎么给你审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论坛怎么给你审过去的

不能提问吗?????高级技术员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焊呀,不同的风枪温度也不一样,排线没你相像那样脆弱,吹不坏的。

上面还有层黑色的  ,不知道是啥,感觉像牛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还有层黑色的  ,不知道是啥,感觉像牛屎

黑色胶风枪直接吹,温度高点,排线的尾插是最好换的,容易受热温度高点短时间上下,350度左右,每个人换温度都不同,有的喜欢低温慢慢来,我比较喜欢高温速度快下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色胶风枪直接吹,温度高点,排线的尾插是最好换的,容易受热温度高点短时间上下,350度左右,每个人换 ...

高温速度快下快上   支持 你的观点! 关键是温度必须要控制的好!不能伤到周边小元器件和 塑胶

网友:
温度必须要控制的好!不能伤到周边小元器件和 塑胶

网友:
风枪吹吧 温度稍微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