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DS1052E维修升级手记

楼主(2018-05-15):
   前几天收了台换过屏的白屏DS1052E,发过求助贴和出售帖,也求助过厂方,因要价太高未果。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修好了并升级成了DS1152E。
    头一步,拆。要准备好几种螺丝刀,有三角形,大小梅花,扳手,尖嘴钳等。经过一段时间拆下一堆螺丝,难点是提手底下躲了两颗三角螺丝。露出电源板和主板。取下电源板,拔出排线。再焊开前置USB与机壳之间连接,拧下三个BNC头上的螺丝。拿出主板。
     第二步,刷。白屏是固件问题,要刷固件。找到FLASH,拆下旁边的电容,吹下FLASH,放到希尔特500P编程器上。先读出里面的内容并保存,然后载入论坛下来的固件,这个固件是4M的,FLASH读出来是8M的。网上有位大能说最好保留后4M内容,里面有校准数据。载入时不能勾选载入文件前清除缓存。写入固件,焊回主板,焊回电容。装好屏幕,电源板。这里提一下,屏幕的排线接口比较难插,插得不对会出现卡住无反应,颜色不对等等问题。开机,半花屏(厂方说这个正常),面板灯灭掉后正常,显示正常的画面。看了下系统信息,版本02.02,型号和序列号都没有了,没关系,下一步,pojie。
    第三步,破。核心是固件。只有02.02可以pojie成DS1102E或DS1152E。先装好pojie要用的软件,系统一定要XP,WIN7 64会装不上USB驱动而导致没法连接示波器。用一根usb打印机信号线插到后面的usb口,再连电脑。电脑会显示发现新硬件,并安装好驱动。用usbtool里面的demoIDN修改成DS1102E或DS1152,序列号默认或改成机器后面的均可。提示重启示波器,开关示波器,看系统信息,型号变成DS1102E或DS1152E了。
   第四步,升。用一个2G左右的U盘,格式化成FAT32,把升级文件放入根目录,安全弹出(这步不能省,示波器无数据校验,不完整的文件升级后会白屏),插入示波器的前置usb口,屏幕提示有高版本文件,按按键,升级,完成后提示重启。关掉重开,按UNTIL,第三页,自校正(不能接探头),做完就可以了。
    经过三天左右的折腾,经历失败数次,总结经验如下:DS1052E对固件要求很严,pojie成功与否与序列号有关。网上成功的都是DS1EB或ED开头的,属于老机器,我的是DS1ET开头的,较新的机器。我的用官方最新的4.2会pojie失败,型号会变回DS1052E。pojie成功只能用4.0的固件,用4.1固件白屏。固件不对会有不能测量,图形显示不对等等五花八门的表现。这种情况只能强制降级到2.02,再升级官方固件来解决。
      使用感觉:AUTO速度慢,大概要3-5秒左右出波形,风扇较吵。
   一个人没拍照片,附上亲身测试过的的软件及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PV13CuADg6AWqmn69qgw 密码:8pyp

网友:
技术帖,非常详细。字数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修好 赚了   我的1102E的风扇也很吵

网友:
技术不错。别人修过的机器一般维修人员是不敢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