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怎么了?网站被攻击了?

楼主(2018-05-15):
手机版可以进,电脑进去有这个提示的?看图!
手机没有可以进,电脑有这个提示的,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

网友A:
你都能发帖子了,怎么就不能截图?手机还拍的这么差十分难看呀

网友:
今天一早就这样了,昨天都还好的,大家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能发帖子了,怎么就不能截图?手机还拍的这么差十分难看呀

我手机拍的照片很清晰,上传了就这样子模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拍的照片很清晰,上传了就这样子模糊了!

360极速没有报你的这个问题,一切正常,打开速度十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极速没有报你的这个问题,一切正常,打开速度十分快

是吗?我现在用的是2345,我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极速没有报你的这个问题,一切正常,打开速度十分快

还真是游览器的问题了,换个360的就可以进去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极速没有报你的这个问题,一切正常,打开速度十分快

我发现后来用360可以进去,但是用360打开百度一下搜论坛,就是进不去,有上图提示!看来不是游览器的问题,是搜索引擎的问题了!

网友C:
我没有这种现象, 你应该检查下电脑是否中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种现象, 你应该检查下电脑是否中毒

你看看用百度搜索引擎,看看行不行?我用百度搜索,就提示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种现象, 你应该检查下电脑是否中毒

习惯用百度搜索引擎了。

网友C:
我就是用的百度跟  chrome浏览器,不过没有用360 论坛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百度跟  chrome浏览器,不过没有用360 论坛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样啊,那我重装系统吧!

网友C:
建议你不要用360浏览器,360是流氓出身的, 可以使用chrome 浏览器或者其它的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用百度搜索引擎,看看行不行?我用百度搜索,就提示危险了!

百度都是这样干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都是这样干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蛋疼!!!!我还以为是系统中毒了,重装了,还是不行。
就是百度搞的鬼。只要用百度搜索引擎就会这样子。用其它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不要用360浏览器,360是流氓出身的, 可以使用chrome 浏览器或者其它的浏览器

我现在用2345游览器。但是这个游览器默认的是百度搜索引擎,用百度一下搜索就会提示危险,现在改为360搜索就好了,百度干这缺德事!!!!!!!!!!!昨天都还没事,今天一早就这样子了。

网友D:
对哦,百度搜都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哦,百度搜都报风险。
就是啊,我还以为是系统不行。重装了系统都不行。昨天都还可以,今天一早就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