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USB一开机就没有5V供电了

楼主(2018-05-15):
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所有USB都无法使用键盘鼠标灯都不亮,测量发现没有USB供电,CMOS电池放电后还不能用,开机前鼠标灯是亮的,一开机鼠标灯就灭了,键盘灯亮一下就灭了 ,一直到开机 桌面正常,    鼠标键盘 灯也不亮 也不起作用 。 知道哪里问题能帮帮我吗, 有的说换了个电阻就行 ,是哪个电阻。有的说   拉根线   具体怎么拉?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网友:
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     开机后,键盘和鼠标    都不能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楼主细致啊

我是参考这里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4251-1-1.html

网友:
5V供电应该好修啊

网友:
具体怎么做呀     键盘鼠标    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
结       已修好       换R65好了

网友:
还是大神厉害要向你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跳帽设置的就插跳帽,没有跳帽就在BIOS里面设置5VSB。

网友:
BIOS  和跳帽   也有可能会导致USB  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