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触发掉电,ACIN导致

楼主(2018-05-15):
    机器刚到手,开机掉电以为是断线或BIOS 问题,报价客户同意维修,拆开机子,触发一亮机就掉电,直接掉到0.04,以为是BIOS问题还没测就先刷BIOS,还是一样,下载了3个BIOS,浪费了15分,看下通病的地方按键左键没有断线,看来得一步一步来了,当测到公共点时电压在17V到19V不停跳变,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测PQ30 G级也是在停的跳变,直接测试PQ1 5脚也是在跳变,直接拆掉PQ1公共点正常了,PQ1第五角也3V很明显不正常,接设备器应该是0V,直接测试ACIN,ACIN只有1.7V,看来最终故障点就是在这里了,测试ACOK#PQ4G级是0V 正常,PR24一端3.3V一端1.7V,阻值100K正常,直接拆掉PQ4,ACIN3.3V正常,看来是PQ4微短路导致,直接换掉PQ4,ACIN正常了  开机测试一个小时正常修复

网友:
就这个还能亮机,今天一个华硕X540LD 哪个机子1。05 开机就有吗。EC 105 脚直开关、

网友:
EC的触发条件不够就会开机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