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5):
华硕X555LP  3.3V维修一例:机器状况,插电有短路。询问客户说是本来机器不认硬盘耳机口也不能使(说道这里相信老司机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自己更换硬盘接口板,换完就不开机了。
废话不多说拆机维修,短路导致的原因是:原板的硬盘接口小板与大板的接口第36脚是给声卡的3.3v供电,38脚是接地,新小板36、38都是对地,
解决办法就是把新新小板的36,38脚用手术刀分开。
原主板图:

主板点位图:P36  3v供电、P38  GND接地

新小板点位对比图:

需要把新小板的第36与38脚断开就
可以了,完美解决问题
上个新的小板的图以及要断开的位置

网友:
看来还是换的小板少啊,换了两个小板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机器不认硬盘的基本都是换接口或者加焊就好了。

网友:
客服买的小板不是原装的吧!是其他机器的小板吗?

网友:
小板是原装 的

网友A:
是小板的问题吗                             ????

网友B:
运气好  我一般修到都是CPU挂了 好像还有个待机偏高的通病 待机芯片发烫 是CPURTC供电短路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小板这里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小板的问题吗                             ????

是买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  我一般修到都是CPU挂了 好像还有个待机偏高的通病 待机芯片发烫 是CPURTC供电短路

这款机器我也修到很多cpu坏的,华硕的好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板这里很容易出问题。。。。。

我修过很多接口脱焊的了,这应该是个设计缺憾

网友:
确实运气好 这种还没遇到这样的下次要注意了 修的不错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分享,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换了两个小板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机器不认硬盘的基本都是换接口或者加焊就好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楼主确实不错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
思路很好,给个大拇指。下次不要钱就好了

网友:
小板要对型号买,不然开不了机。。。

网友:
我的是待机0.07感谢楼主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到很多cpu坏的,华硕的好多这样的

网友:
手里有台 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
楼主好牛逼 好好像你学习

网友:
这个短路很怕,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