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der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15):
品牌:dete 山寨本板号:MP20E VER:3.1
故障:待机0.06 按开关电源灯亮,电流表微动,电源指示灯亮,
维修过程:裸板,待机还是0.06,但待机3.3V  5V 正常,这主板没有图纸,目测主板无进水,表笔一通乱捅无意中测试到Y2晶振一脚发现电流表电流上到0.5左右,直接更换晶振Y2,开机正常显示,纯属运气没有技术含量。
发现一点拆了无线网卡待机为0.01左右,上了无线网卡为0.06,但开机正常,无线网卡也可以正常使用。

MP20E 3.1.rar

网友:
          晶振很少坏吧 是不是吹到桥了吧

网友:
是的 山寨本本晶振是容易出问题之前也修道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昨天一个客户也拿了一台这个机器来,不过她说他刚买的,就让他去找商家保修了

网友:
楼主是技术好,要是没有技术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啊。记下了,晶振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很幸运,。。。。。哈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有些山寨的本什么也找不到,修起来真头疼

网友:
这机器晶振是南桥的 晶振吗   怕以后会返修啊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如果返修的就要更换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呵呵,运气太好了吧!!这样的本子没图纸一般没什么办法搞

网友:
技术加运气,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