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7不显示

楼主(2018-05-15):
电流正常跳变到0.48,内外不显示,拨掉屏线外接也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切换灯不亮,喇叭不报警。

最后是换屏线解决,拨掉屏线后键盘大小写灯不能切换

网友A:
这这这 说不通啊  内外都不显  大小写切换也没用  换屏线能搞定也是奇葩

网友:
楼主 是如何想到换屏线的,DELL的机子外接还要内接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这 说不通啊  内外都不显  大小写切换也没用  换屏线能搞定也是奇葩

少见多怪,修机修多了,就知道了,Dell不接硬盘,还有不亮的

网友:
这经验不错。。。免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这么低呀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