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usb接口全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5):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神舟笔记本,板号是h24x。零件都拆下来了,用塑料袋包过来的。
说是USB接口都不能用。
他的开机键,适配器接口都在主板上。外接显示器看了一下,不显。
擦一下内存,换个内存接口,可显示。
先测一下usb供电,只有2v左右。usb供电一般5v,2v左右肯定不正常。
简单跑了一下电路,发现给两个usb供电的是一个六脚芯片转化过来的。给jesat接口(可当usb接口用)供电的是另外一个六脚芯片。而任何一个脚都没有正常的5v电压。
电路图,看六脚芯片的供电是哪来的。
在迅维上根据笔记本型号下载了一个电路图,发现不对,搜板上的标识搜不到。
到老板给的电路图里面找,搜到了点位图
点位图打不开,说少了Msvbvm50.dll文件,于是到网上下了一个,根据百度的提示拷到系统盘的某个文件夹。
一番折腾,点位图打开了,但是只能放大缩小。这和一块主板有什么两样。
后来通过使用短路查询功能,才慢慢摸清了点位图使用方法。
通过查六脚芯片的供电来源,发现同样来源于一个六脚的芯片,而且它的1、2、5、6脚测到有5v电压,而4脚输出端没有5v:

                          图1   +5V来源
而+5v正是给usb接口供电芯片提供供电的电压:

                           图2    +5v给usb接口供电芯片提供供电

                           图3   +5v给jesat接口供电芯片提供供电
好了,一坨锡把图1芯片的4、5、6脚连接起来。
这下usb有供电了,为4v多,接近5v。
机器usb接口和jesat接口供电恢复正常,这个机子只拍了一张照片,是修好后的,如下:
          图4  修好后笔记本
最后把点位图附上。

网友:
USB供电比较好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神舟筆記本h24x USB接口不能用來修理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