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触发 的维修疑惑与测试

楼主(2018-05-15):
  PM_PWRBTN# 这个3V 按开关不跳变       经过一番测量是RTCRST 电容坏了 导致不触发、  为了验证RTCRST 导致EC 按开关不拉低PM_PWRBTN   我把 这三个和桥和EC有关 的信号依次拉低对地   都 不影响PM_PWRBTN 跳变  . 只要把RTCRST 接地 按开关 PM_PWRBTN 就不跳变            大家研究下还有什么信号 可以影响到PM_PWRBTN 不跳变

网友A:
LID信号 EC程序 EC 这些也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
抛                砖引玉,,实践最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 EC程序 EC 这些也应该有影响吧

这些都正常了    就是不明白 桥的RTCRST条件不正常 为什么EC 会不拉低PWRBTN

网友:
这机子容易持南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