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主板进水大短

楼主(2018-05-15):
联想Z485主板进水大短
板号: DALZ2CMB8E1 REV E
机器进水

大短很好解决。就是上图左下角的一颗电容引起的。去掉就ok了
但是会自动触发到0.09左右。去掉ec bios和南桥bios还是这样。就仔细看了下进水部分对照图纸发现上图右上角那个箭头处的一颗电阻无穷大,见下图

pr424无穷大。料板找了一个一样大小的电阻更换后,待机0.003.不自动触发了。把两个bios装回去,按下开机键,正常显示!

网友:
如果进水时间不长 把板取出来清洗一下  看看进水出是否有腐蚀  处理一下基本可以好    前提是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A:
进水这么多 修了稳当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这么多 修了稳当不呢

看上去多。清洗一下几乎没有腐蚀,就是发霉而已!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一般还是挺好修的  只是偶尔有几个难产 大部分都是小毛病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