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有没有发现最近安装系统有些主板在bios什么改都无法引导U盘进入PE

楼主(2018-05-15):
特别是一些AM2的主板,启动顺序、SATA模式、Quick boot、UEFI引导也进不去、换不同的启动盘也进不去!本人有大白菜(zip模式的)和优启通(HDD模式2个不同版本),我能想到的就是拆硬盘换到其他平台把系统刻再返回原机子安装。

网友: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有些要打开usb支持才可以的,更变态的是onda的a69t的某些bios,你要打开usb鼠标键盘支持才能引导

网友A:
得用WIN10的原版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用WIN10的原版盘。。。。。。。。。。。。。。。。。。。

win10PE?..................................................

网友:
有些机器能进去PE选项那里   选进了PE就直接重启了。不知道为什么   那种我都是直接硬装系统了  用UEFI   不想去纠结自己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了,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也是和楼主一样拆硬盘装系统

网友C:
直接用安装版的系统U盘吧,我遇到就用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安装版的系统U盘吧,我遇到就用那种

同意,我的也是。

网友:
你换高级的P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PE?..................................................

不是。。。。。是微软官网下载的WIN1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意,我的也是。

安装版的系统U盘怎样做?。。。。。。。。。。。。。。

网友:
在bios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哦。

网友:
系统搞得少

网友:
苏宁先锋 W11死活做不上,其它PE,光盘,原版win8 win10 32位 64位都提示no boot device ,只有大白菜支持平板的,进得去,安装镜像的方法也不行。到商场其他同行那里都试过了不行最后拿走了。

网友:
哎   楼主好像不是搞技术的 还是新入行的啊???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吧。有的主板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好才可以的

网友:
有一些太老的机器是不支持,就直接把硬盘拆出来,挂在别的机器上面把系统弄进去就OK,又方便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版的系统U盘怎样做?。。。。。。。。。。。。。。

百度啊,,,这里也没法教你,,,百度一下全知道

网友:
楼主呀,现在问题,百度,搜狗里面灰有有

网友:
换一个 BIOS版本就要可以了.多试不同的版本

网友:
基本是老的HDD进入的

网友:
win10以上是这样的,与原先安装不同,同时新主板UEFI不支持旧的启动方式,还有就是近期的安装镜像安装win7后出现优盘无法识别,这是镜像制作者搞的套路,选择360版出现的多,需要重新安装usb驱动,让你找解决的软件,其实就是定向的推广,选择腾讯版的能识别优盘,现在的东西套路深。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只要拆硬盘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