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5-15):
水果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模具 Apple Macbook Air A1369。板号820-2838-A。

检查到公共点没有电压。正常待机为8.5V左右。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其中第二个保护隔离管被关闭。检查其控制级为高电平。看来是充电芯片关闭了保护隔离。检查充电芯片ACIN脚为0V。检查适配器分压电阻。表笔一点竟然掉了。找了个30K电阻补上。公共点电压正常。按下开关正常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不通电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意思是acin电阻焊接不良造成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