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215DTCA22 白屏反映慢飞线图

楼主(2018-05-15):
这个显示器基本是白屏,时间长了有很淡的图像,VGH飞线解决,详见图片:

网友(2019-04-22):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TAB上连得第几根线  我有一个屏也是这种故障

网友:
屏侧边有软排线的,多这种问题。飞线一般都行。联想18.5的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