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维修一例+首发BIOS

楼主(2018-05-18):
机型:三星未知
板号:TACOMA-13 SKL_DDR4REV:1.0
内存编码号:P03RDS
故障:换键盘后不通电

上个板号先,

机器原本故障是KB不能用,商家自己换C壳后不通电,没拿D壳来,没看到型号,我也第一次干这本子,不晓得型号,论坛搜不到任何资料。
目测主板无掉件,无进水,无摔过的痕迹,但是看出了毛病

不晓得你们看出来没有?给充电IC供电的俩保险电阻中间有点发黑,肯定开路了,万用表测阻值的确不通,充电IC端对地值也不短路,有几百欧姆。换掉俩电阻后,电流表从0V调到4v的时候充电IC发烫,确定充电IC挂掉,原机芯片24780p,手里只有24780,
换上机器修复,充放电也正常,此机这俩芯片完美代换

附上备份BIOS,

网友:
是的,直接下载换me应该就可以使用了bios

网友:
好新的机器啊!三星的机器是不好找图纸的!这个机器的CPU是五代的U吗?

网友:
发烫的还是好搞 别的问题就很麻烦了

网友:
上家换个C壳居然把充电芯片都给烧了

网友A:
三星的班号是BA41开头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班号是BA41开头哦,,。。。。。

BA41开头的一张板子上有几个不同的哦,工厂里面都是直接认内存上的编码号的哦

网友:
换壳的时候不注意。连电了把

网友:
触发掉电,下了正常并且秒开,帮我省了10块钱,谢谢大佬

网友:
三星的机器卖的死贵做工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41开头的一张板子上有几个不同的哦,工厂里面都是直接认内存上的编码号的哦

三星修的少,难怪有时候找有三个BA41的号码。学习了

网友:
换键盘还能这样                  厉害了

网友:
群主非常有耐心,,,,,,技术非常硬;;;;;;;;;;;佩服

网友:
这是拆机的时候没拔电池吧,要不也不至于烧充电芯片啊

网友(2018-06-19):
楼主好眼力!要是我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