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主板显卡没有供电

楼主(2018-05-15):
x550jx主板接通电 电流0.259就不动了,然后测内存供电是1.35V CPU供电是1.69V 显卡0V求解

网友A:
看一下休眠的三极管昨天刚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休眠的三极管昨天刚修了一台

哪一个管,在哪里,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QQ907210918

网友:
好好修,修好了回我一下,顺便告诉你,别干桥,我上次一样的问题,换了个桥没好,然后我跪了,大兄弟挠挠头想想,实在到最后没办法了可以找我换主板

网友B:
我刚才从点位上帮你看了,显卡的开启信号最后跑线跑到R7012那个电阻然后去桥了,桥那个叫GPIO54,你这要个开启信号有吗?开启信号是UP9013的第3脚没有的话,恐怕就要换桥了,但是换桥就没办法再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从点位上帮你看了,显卡的开启信号最后跑线跑到R7012那个电阻然后去桥了,桥那个叫GPIO54,你这要个 ...

UP9013的第三脚没有电压,换了南桥还一样的问题,还会有基它的问题吗

网友:
哇,你这动手也太快了吧,这就把桥换了,我都说了,这个显卡供电开启是第三脚,他的开启我跑图到是桥,你这就利利索索换了?也有可能桥的晶振没起振啊,也有可能桥去还没读ME啊,桥不去开启这个也有可能条件不满足啊,那个PM-PEROK呢?那个电压的PG呢?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C:
这个板都没有好过,没有显卡供电应该可以点亮吧。我以前都遇见一个没有独显供电,只是没有独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都没有好过,没有显卡供电应该可以点亮吧。我以前都遇见一个没有独显供电,只是没有独显而已,

但是我这个不行啊,接上电自动电流到了0.258了,

网友:
                      华硕板很难修

网友:
兄弟 最后怎样的 修好没 我这边这个情况跟你一样 换桥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郁闷

网友:
兄弟 你解决了没 我这个现象跟你一样的 很郁闷 桥也换过了BIOS也是刷了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