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电脑重装系统,和普通重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15):
固态硬盘的电脑重装系统,和普通重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方法相同。
首先,肯定是必须下载一个WIN10的安装文件的。下载 Windows 10,这里还包括了安装win10的一些方法理论。愿意折腾的话,可以认真看看。
120G的固态硬盘,分成了两个区,我不知道具体大小,就按60:60来说,60G安装win10,略紧张。虽然系统安装下来没那么大,但是难免会在使用过程中持续增大。
那么就会导致,E盘,可能会删除分区,和C盘一起做系统盘。如果这样的话,备份后删除分区,和C盘一起用。
安装好后需要注意的是激活问题。无法保证以前的WIN7的激活是否能用到Win10上。

网友:
自己下载 优启通软件,做一个U盘装系统,很简单,16G 的U盘足以,分区格式正确,不用动分区!

网友:
就是正常安装,C盘桌面上的都没有,还有安装的时候4K对齐一下,别用ghost

网友:
固态里的需要的文件备份到机械盘里,win7转10的话建议用官方提供的安装介质efi启动,系统所在硬盘重新分区安装,不建议用ghost,不建议用bios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