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T2A 大短,烧机测试

楼主(2018-05-15):
客户送来,说开不开机,直接插调压电源上测试,大短路,电流5.几,直接拆机,然后,烧机大法,手按压检测短路元器件,运气不错,几下就感觉到热度了,吹下来r010排阻,不短了,待机0.038a,按开机不触发,问题是 ,这个r010在料板上找不到啊 那个大神知道替代的,告诉小弟一下,貌似这里不能上传图片啊

网友:
短路的位置就是箭头指的地方,贴片电阻上的标识是R010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的老哥,你换了我保证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的老哥,你换了我保证好不了

是的 不是它 上边的场管坏了 击穿  b06n03三极管

网友:
周边电路检查下还有没短路………………

网友:
我保证不是这个问题的 ,你换了我保证好不了

网友B:
可以淘宝发原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淘宝发原件啊。。。。。。。。。

淘宝 买了原件了 回来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