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台6S进水,连机自动DFU,但是认不到型号,请问大神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感谢了

楼主(2018-05-15):
就是这样,因为不能发到IPHONE区,只能在这里求救,有谁碰到过的,能不能告诉 我什么问题 ,硬盘也拿下来了,一样,进水导致,

网友:
没有一个人知道吗???哎,在线等

网友:
继续在线等,我就不信没人碰到过!!!!!

网友:
真的是没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A:
上传开机电流   目测U问题  重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开机电流   目测U问题  重置试试

进水的我也怀疑CPU问题。。。。。。。。

网友:
先刷机 看报错  然后重做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都 认不到型 号怎么刷机,都没有固件

网友B:
我遇到过 CPU挂了 我查了好久确定CPU挂了,我师父说这样进水的就算不挂撬了返修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CPU挂了 我查了好久确定CPU挂了,我师父说这样进水的就算不挂撬了返修率很高

我想问一下,这个CPU本身坏呢,还是说重装就能好的?

网友:
基本上放弃了,应该还是CPU坏了!!!!!!!!

网友:
放弃吧,要动CPU了

网友C:
这种是识别型号失败,自动DFU模式,进水一般都是CPU功能损坏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识别型号失败,自动DFU模式,进水一般都是CPU功能损坏退机吧!!

好吧,看来我要放弃了!!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