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N511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8-05-15):
上门客户:上板号, 一台DELL N5110不触发,去电池待机电流为0.014,按开关电流无跳变。第一步拆机电池放电,无效。第二步测开关电压3.0V正常,测待机3V,5V正常。且EC有收到高低高跳变。然故障依旧。到这步后想走捷径,迅维网一搜,有说换51216好的,也有说换51123好的,还有的说刷BIOS好的。结果然并卵。看来走捷径是不行的,还是按INTEL时序来吧。先测下32.768晶振,由于没有波波,先测下电压吧,这一测还真发现了问题,看下图

一脚电压1.6V,一脚0.002V,一看肯定不正常,正常两脚0.2X-0.4X。心想不会桥挂了吧,先测下两脚对地阻值看看,一测都正常,那就先换晶振吧,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后再测两脚电压均正常。

再按开关电流刷刷的跑起来了,至此维修结束。。。。。。
附亮机图。

网友:
这个故障挺简单的,应该先测下电池电压正常后再测 32.768,楼主运气不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