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00 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8-05-15):
联想   T400   开机没显示

开机电流上升到0.45A就不动了,开始以为BIOS不行,这个BIOS都没剧过,清理好BIOS周围的生锈处,还是一个样,看后面也没有电容发黑,一插电就上到0.45A就不动。摸了一下,内存边发热好炀,哦原是有短路。发现C12有点发黑,焊下来,用表测,果然短路,焊一个上去,一试上到1。1A 了,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遇到送钱的货了!!!

网友:
这板子还有心情修,哈哈,我们都是三班斧,不行就换板了,太忙没时间去搞

网友:
IBM T400的机器还是很不错的啊!做工是真的好啊!比苹果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就是在联想手上没有做好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 如果有短路 你多注意 CPU供电和DDR供电旁边的 电容 你会有惊喜

网友:
那个是C12吧,你确定你没有打错?

网友:
哦,还是你眼睛好,是C12 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么好运气,直接就找到问题

网友:
电容烧成电阻了,黄色变成黑色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在有人修呢   楼主能收到300不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这个机器都不咋修 了,配件便宜,简单的修,稍微难,就开换了

网友:
老板您这是在捡钱啊!哈哈哈。。

网友:
C12那个供电的 ?                      没有理由呀

网友:
这款板子很便宜 ,我都是换还能要上价格去

网友:
参考你的  成功修好一台

网友:
可能是个通病 收藏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运气不错啊  遇到过几次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