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昂达H61附亮机bios

楼主(2018-05-16):
接一片昂达H61主板,有时开机风扇转下停下,有时常转,不显示。H61主板很多风扇转转停停的。
首先拿到手测量无明显短路,加电,测各大供电,就发现了问题,无1.05V,看了下板子,是U9(LM358)控制Q35,测量U9 7脚0.3,5脚也是0.3,5脚是由3.3经电阻分压,正常应该是1.05,把U9摘掉,5脚还是0.3v,电阻阻值也正常,把挨着分压电阻的电容去掉,电压恢复正常。电容漏电引起的。附亮机bios

昂达H61V VER4.0.rar

网友A:
你把U9拆了通电测,不怕MOS不受控把后面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9拆了通电测,不怕MOS不受控把后面烧了!

这个那边3.3v应该不至于吧,笔记本上的是不敢这样搞。以后也得注意点哈哈

网友:
经验丰富,好样的。

网友:
供电这块的  还是好修的    把电路基本知识掌握好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