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wifi密码并查看?

楼主(2018-05-16):
如何破解wifi密码并查看?

网友:
方法可分为两种:
一,利用免费wifi钥匙连接,连接上后点查看密码,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二,利用手机或电脑用万能钥匙或免费wifi钥匙破解该网络成功连接后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弹窗无线路由器的登录,正常账号都是admin,密码也是admin,这里输入的地址和账户密码会因为路由器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

  点击“登录”后,进入无线路由设置向导页面;

  在左侧的菜单栏,选择“无线设置”下的“无线安全设置”,点击后,右侧会出现路由器的相关的加密方式,选择自己加密的形式,可以查看wif密码了。

网友:
很简单,换手机,买小米。  嘻嘻~

WIFI:T:WPA;P:"13569625759@+";S:Tenda_03C000; (二维码自动识别)
微信扫一扫,密码出来鸟~哇咔咔

网友:
手机连上WIFI,然后保存WIFI分享二维码,微信扫一扫。

华为可以。其他我不知道。

网友:
快速获取WiFi密码
前言:
相信许多人经历过这样的痛苦,自己通过手机上WiFi万能钥匙连接了WiFi,却无法知道WiFi密码,不能用自己的其他设备(电脑、pad等)来连接此WiFi。而有些可以直接获取WiFi密码的软件,需要手机已经root。而小编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让大家轻轻松松获取WiFi密码。
需要设备:
手机一台(可以将WiFi以二维码形式分享)
操作步骤:

WIFI:T:WPA;P:"trymybest";S:WAVLINK_6F1A; (二维码自动识别)

网友:
手机端基本没啥技术性的办法,除了万能wifi钥匙可以试试,用小米手机分享的二维码可以看到密码。
电脑端倒是可以用cdlinux下的水滴或者奶瓶试试(教程很多,但只有部分网卡支持此操作,比如瑞昱8187L)。
如果用字典暴力破解,一般过程比较长,看字典的质量,不一定能破掉。。
如果路由器开了wps,可以试试破pin码,八位数字,比较容易,时长不一定,不过肯定能破掉。
之前安卓端也是有破pin码的软件,不过现在能下到的大都是假的。
cdlinux下的水滴和奶瓶都是比较浅层次的操作,有电脑基础的人按照教程都可以搞定。

网友:
手机端基本没啥技术性的办法,除了万能wifi钥匙可以试试,用小米手机分享的二维码可以看到密码。
电脑端倒是可以用cdlinux下的水滴或者奶瓶试试(教程很多,但只有部分网卡支持此操作,比如瑞昱818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