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是个什么芯片G717

楼主(2018-05-16):
DANE7掉电。拆掉这个芯片就不掉了。看来是他拉低了PG。请问师傅们这个什么芯片,拆了有影响吗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不清图!像是个电压检测芯片,你可以把他拆了,然后测有什么电压没出来,修出来了在装回来就是了。

网友:
本来好的图为什么一上传就看不清了呢

网友:
看起来像是温控芯片 什么主板的 找一个兑换了呗 或者看别的板有没有 看着像老机器的

网友:
电压信号检测用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