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 1465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8-05-16):
第一次修苹果电脑,这个和别的笔记本电脑完全不一样,连EC我都找不到在哪,真郁闷。  现在情况是待机供电正常,待机电流0。018,按开关没反应。 这个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连EC找不到还是建议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苹果的机器比较精细,拆解不好易造成排线及接口损坏.
LM4FS1BH 是SMC型号

网友:
这个你因该弄不了啊    EC是bga封装的  980

网友:
又学习了,不过我这边修的机器不多,没事的时候先看看,哪天遇到了就不心急了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哈哈。。。说明你对苹果机还没有入门!看看适配器的红绿灯是否能亮?不行就送修把,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直接怀疑这个大兄弟助理工程师怎么升上去的

网友:
指示灯亮不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吧,估计没有3.42这个电压。。。。。。。。。。。。。。。。。

网友:
别怕,就按照正常的不触发来修,这种机器要图纸有图纸要点位有点位,慢慢来,不能怂

网友:
EC是bga封装的  980  不好搞啊。。。

网友:
全封装的

网友:
能搞就搞,不能搞就让能搞得人来搞呗

网友:
我也没真正搞过苹果的主板  但是接到这种苹果的 我也敢去尝试 人死鸟朝天嘛   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