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楼主(2018-05-16):
ACER E1-472G触发0.15,供电出来。有没上内存一样,BIOS刷过

网友:
你确定电压都出来了吗?!!!可以在查查

网友A:
写BIOS 做CPU 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BIOS 做CPU 好过

遇到两块这样的情况,请问,是CPU坏吗?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了 我那是CPU 问题 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