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8-05-16):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a555l说是不开机  拆机 检测 没有发现进水  插电 0.2
测量 公共点 正常 3v 5v正常 开关电压有拉低
第一反应 刷bios  从论坛下了一个刷上 发现 还是一样

没辙 只有下点位图  测量发现  d2201有3.1v    想想Srtcrst#没测   看点位图发现电压只有1.2v 感觉有被拉低了  再查
发现这信号 一端跟cpu 一段跟C2233    感觉会不会是c2233坏了  用风枪直接摘掉  再量 发现有3v了
上机看 能不能开机  成功亮机 发现很慢 会不会跟我之前刷过bios有关  还好有备份 直接把原程序刷回去 亮机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得太多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得太多太多了..........

网友:
是烧掉的吧。有这么神

网友:
我手上有个555LD的结果就是CPU坏了  原来是5002U我换成了I3-4002U   报价700       开修    只要客户同意就OK了不要怀疑不能带代换的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触摸板不能用,换了几个IO最后都么有好,应该也是CPU坏了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2020-10-29):
我这也一台,0.1这个电容有3.1v,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