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V无待机,求指导。

楼主(2018-05-16):
笔记本接上适配器后,开关待机0.45V,主板19V电源针脚对地无穷大。保护隔离芯片:20脚19V正常、6脚2.6V正常、1-3脚无电压不正常、16脚0.45V不正常。换了个保护隔离芯片BQ25A,还是老样子。3脚对地无穷大。请问16脚电压从哪里来的?借用下论坛大神图纸

网友:
看看图片上传没有。。。。。。。。。。。。。。。。

网友:
今天晚上由于没有同型号的隔离上下管,我在料板上找了4对不同型号的上下管轮流换上,有两对能触发,io有3.3V供电,其中一对管子触发后键盘.电源灯长亮看情况是有供电管子轮流CPU南桥没工作;另一对换上后触发键盘.电源长亮,大写灯一闪就灭,cpu南桥有温度,风扇开始转动,但是屏幕还是不亮。

网友A:
触发后的电流是多少,CPU供电有没出来

网友:
华硕的东西难修,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的电流是多少,CPU供电有没出来

触发后一路飙升至0.82A,然后下降至0.7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后一路飙升至0.82A,然后下降至0.78A。

CPU供电出来了。我检查保护隔离芯片25V、19V都出来了。

网友:
BIOS刷了没用,已经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