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 NM-A252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8-05-16):
                              机型:联想T450
                              板号:NM-A252
                              故障现象:电流到700MA左右内外接都不显,并且过一阵子掉电。
                              这台机器因为是外地同行寄过来的,所以只有半边机身,并且同行忘记寄屏线过来。外接显示器,上电。果然和同行所说现象一致。并且同行刷过淘宝购买的BIOS,还是一样情况。
                              简单搜索了一下论坛,没有这份机器的图纸,并且淘宝都没得卖,只能简单测量了一下smbus,和bios的波形,还有屏接口的供电(后来发现屏接口定义应该和T460的一样)都很正常,并且外接显示是由一个单独的芯片控制,离显卡一个板的距离,这下有点头大,无奈只能将注意点放在了单cpu和显卡上。

                             在有图纸的情况下是应该先看图纸,显示信号是北桥还是cpu还是显卡发出再来进一步判断,但没有图纸,看了下走线,显示信号应该是进cpu的,显卡是在需要的时候再和cpu通讯加强处理能力,但单u的太贵,只能先来显卡了。

摘下了显卡,打了下显卡到屏接口电容的值,确定不是直连是经过了cpu有400多的值,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万幸显卡上去后成功亮机,就是现在的板层都太薄,略微有一些弯了。

分享下处理黑胶芯片的方法,我用的是360t的BGA,处理芯片的时候都会尽量将测温线塞入芯片下面,因为我觉得实际测量的温度要比经验更稳妥一些,在温度到达235度时用力将芯片翘下来,对,笔记本用的黑胶很硬,不像手机的黑胶一加热就软了,要用点力,不过放心不会掉点,因为无铅锡的熔点就是225-235,锡已经完全融化,就是要注意不要搞得显卡边上掉件,处理焊盘用低温锡中和后风枪加平刀片处理和处理手机焊盘的方式类似,不过还是要用点力,黑胶硬。

 会员1324506100鑫豆2024-7-20 16:49

网友:
对了,正常显示的电流就是在700MA左右,拔了内存会在380MA的样子报警。发还给同行后说内接也正常了

网友:
看见thinkpad  这种机器就头疼

网友A:
这块板断开独显电感不能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断开独显电感不能亮                                   ?

摘了显卡没试

网友B:
这板看着质量很差啊,又大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看着质量很差啊,又大又薄。。。。。。。

对,肉眼可见的在bga下面慢慢变完

网友(2024-07-20):
黑胶清除很干净,技术好

网友:
这板子太薄了,上BGA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