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白屏 板号LA-8681P

楼主(2018-05-16):
   联想G485板号LA-8681P 白屏 刚从客户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心中暗喜心想又是送钱的 本以为插插线就好了
   先拆B壳插接屏的排线 故障依旧 又拆C壳接主板的排线 故障依旧 外接正常 上图

又换了张屏 故障依旧 用排除法问题不是出在主板上就出在屏线上了 没有一样的屏线测试只能先查主板

先查屏供电 19v正常 背光开启正常3.3 背光调节3.3 正常 屏供电3.3时高时低 那么问题找到了
继续追查

+3vs电压也时高时低 怀疑是Q36把+3vs拉低了 拆掉换上

屏供电正常了 但是依然白屏 一首凉凉送给自己 心中想骂人 明明都正常了还白屏 会不会是屏线不正常
扒开屏线看一下 找了好久才发下屏线的底线短路 忘记拍照了
接上屏线后亮机上图

网友A:
白屏通常是3.3V借电出问题

网友:
白屏还是满好修的,直接拉过去OK

网友B:
大神啊,感谢分享你的成果,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通常是3.3V借电出问题

对 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感谢分享你的成果,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谢谢支持 一起学习吗 共同进步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修机杠杠的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