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宝石HD5770显卡故障原因

楼主(2018-05-16):
蓝宝石HD5770插外接电源开机不自检,拔掉外接电源可以进系统,但无屏显。请教各位老师这块显卡的故障应该如何排除(用其他显卡一切正常)

网友A:
换显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试下。就知道了

谢谢回复,换其他显卡一切正常啊!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