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5,11203-2上电0.95不显示

楼主(2018-05-16):
e525 开机不显示,上电0.9到1.0,电压都出了,跑一次内存,cpu换过,内存换过,求助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A:
BIOS刷了么,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么,不行刷BIOS试试

bios、刷了,这个是二修的,以前被人改过,不知道怎么搞了。没头绪了,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