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5-16):
此机器拿来的时候电源接口坏了。以为就是口子问题,就买了个口,但是买了回来发现插可调电源,电流直接0.12.待机芯片发烫,论坛搜了一下发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是线性3v短路了。去掉ec 就不短了。我的情况和他一模一样。给客户报价后就定了个ec,等ec来的又出现了新问题。不上bios电池能自动触发亮机,但是开关无法强制关机。上了bios电池按下开关,开关有高低高跳变,待机电流0.000,按下开关0.024然后回到0.000.测试ec的KBC_PWRBTN_EC#有高低高变化,但是给南桥的信号PM_PWRBTN#始终为0v。不上bios电池的时候自动触发后PM_PWRBTN#为3.3v。这个有点搞不懂了。bios都刷过了还是老情况。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吗

ps:还是ec问题。换了个商家重新订了一个ec,换上去就好了!但是又有一个新问题,检测不到声卡,郁闷的

网友:
刚才重新测试了一下。3v5v都没有。没有en信号。当时待机0.12的时候就没有3v5v,但是把ec去掉后,3v5v就都出来了。现在把ec换了,插上bios电池后3v5v又没有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和ec的吧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专业交换联想主板微信li8866cc  价格实惠

资安通 -2 -2 维修论坛不是打广告的地方。

网友A:
EC有没有焊接好呀用镊子挂下试试遇到过EC虚焊取COMS电池自动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没有焊接好呀用镊子挂下试试遇到过EC虚焊取COMS电池自动触发的

没有虚焊啊。我都用镊子一个一个检查的。加焊3次了。确定没有虚焊

网友:
老师的贴就是棒,努力呀什么时候我能上好这样的U

易昕电脑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