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阴阳屏

楼主(2018-05-16):
接手6P,阴阳屏,换屏无果,拆机,从显示接口开始测量,发现4脚对地8欧姆,拆掉CPU屏蔽罩,发现C1587坏了,直接拆掉,测量4脚对地530 已经正常,开机依然是阴阳屏,怀疑是U1580背光升压芯片问题,因为心想这个电容直接坏了,换U1580继续无果,测量了下,其实这个升压芯片已经正常产生15V的电压,按照道理说应该正常了,搞不懂为什么不行,哪位大师修过

网友:
查查cat 回路呢
修好了回复声
。。。。。。。。。

网友:
升压电容短路必坏升压二极管,部分情况下还坏升压电感(电感量是通的,但是就是不行,因为匝间短路,电感量不足)。

网友:
C1587要补上,耐压25V,不能随便补一个。测量D1589正反向二级阻值,正常0.2跟无穷大。如果还不行换L1589,还不行就换灯控了.

网友:
把升压电感,二极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分享一下,我这里也有一台,时不时的阴阳屏

网友:
已经修成  显示屏接口2脚  15V正常产生,可是还是阴阳屏,现在发现显示接口的  36 34脚对地阻值1315   32脚500,感觉不正常

网友:
U1502、U1580及相关的升压二级管、升压电感及电容都要查的。

网友:
升压二极管,升压电感 都必须换

网友:
背光4件套全换掉。在不行两个背光供电点直接连上

网友(2018-06-21):
图纸升压电路跑一遍,就知道很那些件有关系了。

网友:
阴阳屏主要查看背光回路问题CAT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扣了 后面没准还有问题 二极管一般都不会好的  可以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