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笔记本秒杀显卡,前后带清灰1.5小时搞定收钱,新手2次发帖

楼主(2018-05-16):
新手直接杀显卡,一波成功。新手接到客户的本子,拿到后开机画面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效果一样,说好价钱。开盖拆板,测试所有电压全部有,开杀显卡,一波成功,收钱的事,老手们请勿喷,谢谢各位

网友:
初步判断你是加焊显卡,很快就会返修的,因为你写的是秒杀显卡,那肯定是只是加加焊,返修的时候你就不爽了

网友:
这个容易返修,植株会好点

网友:
这个应该换一个。。。以前加焊的好多直接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Ati卡容易空焊植株会好点

网友:
对图纸比较了解,元器件功能也很熟悉,让我们携手共进,越走越远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加焊是简单,返修就烦躁咯。还是重置的好

网友:
修好 什么感觉

网友:
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一天10几台,修好没感觉;P;P

网友:
伙计你真走运  一手机器就是好秀  我前连天要换显卡 客户不修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知识,还是要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