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_拯救者-14 NM-A661 Y41_VC1纯净ME合成独显

楼主(2018-05-16):
_拯救者-14 NM-A661 Y41_VC1纯净ME合成独显    开机0.02  开机灯亮 不显示

_拯救者-14 NM-A661 Y41_VC1纯净ME合成独显.zip

网友(2018-09-06):
经过测试   非常好用  一次亮机   谢谢 奉献

网友:
此BIOS可以用,亮机快

网友:
好像会半小时掉电,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19-03-18):
别的解压是8192KB,您这个解压是8193KB  BIOS机提示容量不符

网友(2019-05-18):
提示容量不符,楼上说能手的是怎么搞的

网友(2019-07-20):
提示容量不符

网友(2019-12-27):
容量不符没事的 我问题跟他这个一样 刷了可用 妥妥的亮机快

网友(2020-02-29):
我这个开机掉电,拆下BIOS芯片开机电流0.27A不掉电。下一个试试先

网友:
咋都说容量有问题

网友A:
容量不符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符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不用管它提示容量不符   直接打开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它提示容量不符   直接打开刷就行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0-06-08):
修到一台换桥和EC的,刷个试试年

网友(2020-10-08):
8193 是有OTP的  耍的时候要把OTP打钩

网友(2020-12-17):
刷上去显示正常,

网友(2022-08-29):
刷不了,提示容量不符,是不是压缩软件不行

网友(2023-01-12):
测试正常 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