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71G 开机掉电

楼主(2018-05-16):
机型: ACER V3-771G
版号:VA70 REV: 2.1
故障情形:上电到0.4A 掉电
维修过程:
先刷EC & BIOS 没用 看起来像是不出CPU供电 没明显短路
订CPU测试一样断电 待机3V 5V都有!
这时发现有时候插上电没待机 电流剩下0.001A 3V 5V都不见了!
开始往待机方向找 U8100A TPS51225C 先拆下两个铝制电容CE8100 跟CE8101 测试正常!
全机也没什么明显短路! 查TPS5122C的工作条件
先查12脚VIN 只有5V明显被拉低了 先拆Q8102 无效 在拆C8103 19V回来了 完美开机!
图纸 BIOS 网路上有 就不上传了

网友A:
CM3A76ME主板奇怪问题不进系统之前键盘鼠标都用不了

网友A:
对图纸比较了解,元器件功能也很熟悉,让我们携手共进,越走越远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3A76ME主板奇怪问题不进系统之前键盘鼠标都用不了

这是回错地方了嘛!!
这里是讲va70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图纸比较了解,元器件功能也很熟悉,让我们携手共进,越走越远

其实有点位图搭配也很好 不用自己那边猜线路